首次使用变频器,用一个选择开关选择电机运行的频率50HZ或60HZ,求相关的控制?

楼主(2016-03-07):
用起停按钮控制一个7.5KW电机启停,用一个选择开关选择电机运行的频率50HZ或60HZ,选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好?MM420可以吗?需要使用接触器与热继吗?大概应该怎么控制连接?变频器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小弟初次接触,问的比较外门,切勿见笑

网友A:
第一看7.5kw电机使用场合;第二看选择品牌,你说的MM420是西门子的品牌吧。第三根据选择的具体型号配齐电路其他部分。

网友B:
用按钮实现电机启停,使用变频器中的多功能端子,就可以。要改变变频器的最大运行频率,需要参考变频器手册中变频器最大频率的设定方式,单独想用一个选择开关选择,好像不行吧!至于接触器可用可不用,热继就不用了,如果过载,变频器就会报警!期待问题解决!

网友C:
这台电机使用变频器的目的是什么?不需要调速为什么用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电机使用变频器的目的是什么?不需要调速为什么用变频器?

根据反馈的压力值选择水泵是50HZ还是60HZ运行,客户说是为了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电机使用变频器的目的是什么?不需要调速为什么用变频器?

P0700=2  (由端子排输入)

P0701=1 (接通正转/停车命令1)

P0702=15(固定频率设定值(直接选择))

P703=15 (固定频率设定值(直接选择))

P1000=3 (固定频率)

P1001=50(固定频率 1)

P1002=10(固定频率 2)

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启停,中间继电器接DIN1,24V接DIN2,压力开关接DIN3,这样DIN1可以控制电机启停,DIN3断开时电机以固定频率50运行,压力条件达到,DIN3导通,电机以固有频率60(50+10)运行,可以这样想吗?请指教

网友C:
用3个端子,一个启停变频器,一个设定50Hz,另一个设定60Hz。具体设定看变频器手册。为什么不用国产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个端子,一个启停变频器,一个设定50Hz,另一个设...

对西门子的多少还了解一些,国产的没接触过。求推荐几个品牌

网友D:
多段数,设好50和60  直接接旋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这台电机使用变频器的目的是...

也可以。

网友F:
直接设置好50-60HZ  有外部按钮接线控制

网友G:
如果是单纯的控制,建议选三菱的变频器,无需做过多的设置,安装说明书接好线,安照流程做参数配置,就可以允许了,

另:变频器的输入端尽量不要接接触器(可能会烧掉变频器)

网友H:
路过此地进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I:
其实控制方式在其简明调试手册之类的书里都写的极为清楚 照葫芦画瓢就可以了 三菱 西门子的质量都行

网友J:
细看使用手册应该就可以自己解决了。

网友K:
接线如上图

参数设置

给定可以通过模拟输入作为给定源,设置相应参数就行,旋转电位器就可实现调频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接线如上图参数设置给定可以通过模拟输入作为给定源,设置...

很详细,但和要求有点不符啊。我的这个频率的转换是由一个低电平输出的传感器控制的,有信号50HZ运行,没信号60HZ运行,然后在面板上需要一个启动,停止,和急停按钮。和电源指示灯,运行指示灯,故障指示灯。你这个频率调节不能实现啊

网友L:
不就是点动功能么,简单的设置就好

网友M:
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功能,正常启动一个速度50hz,另一个开关接变频段子上,接通后另一速度60hz,一看说明书就会,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