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接地电阻用电热管

楼主(2016-03-07):
由于zc一8摇表还不会用,测半天也没测出接地电阻。

后用一3K W电热管一端接别厂的L,另端接本厂的接地线,没加电热时L对地线230V,加电热管后电压210V,电流12.5A。

这样可否说明接地好坏。

楼主:
请老师回答,这样的接地线是否合格?

网友A:
不能,没看出你的测量跟接地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没看出你的测量跟接地有什么关系。

上次用同样的方法,没加电热管时电压是230V,加了电热管时两端电压才30V,这次不一样电热管两端有2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