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为什么不跳

楼主(2016-03-07):
最近遇到个问题,就是潜水泵电源线在水中被剪断,这样电源线在水中被水短路,为什么空开不跳呢?水泵的功率约1000W,单相供电,空开选用C10也就是10安,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潜水泵的电机电阻 水的电阻,相当于开路了!

网友B:
水的电阻值大约400欧姆-1000欧姆之间,I=U/R  380/400=0.95A。10A的开关根本不会跳开。但是这个电流会电死人的。

网友C:
应加一根PE线,要不很危险。

网友D:
二楼正解,潜水泵要加漏电保护型开关,并且遵守TN-S配电方式。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后续拟更换为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E(2016-04-12):
空开电流达不到跳的程度,要加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