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五线供电系统中,为什么主零线断掉,会造成断点以下单相设备烧毁

楼主(2016-03-07):
三相五线供电系统中,为什么主零线断掉,会造成断点以下单相设备烧毁?

网友A:
零线断开以后,断电处以后设备都是通过零线为中介,构成380回路,(设备火线从A、B、C引入)相互串联的单相设备依据分压原理,电阻大小不同分的电压不同,如果分压超出单相设备额定电压,会出现烧毁问题。有道理吗?

网友B:
零线单开后,如果三相不平衡,造成高电压烧毁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零线断开以后,断电处以后设备都是通过零线为中介,构成3...

说的很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零线断开以后,断电处以后设备都是通过零线为中介,构成3...

分析得不错,我又学到新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断开以后,断电处以后设备都是通过零线为中介,构成3...

 谢谢大师了,终于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零线断开以后,断电处以后设备都是通过零线为中介,构成3...

 同意上述说法,我的计算机适配器就是这样被烧坏的,记忆犹新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零线断开以后,...

是啊,这种情况不烧它烧谁,计算机负载轻飘飘,如果是个胖子,可能好些!

网友G:
三相供电系统,在负载平衡时零线没有电流,此时主零线断了也没任何影响;但是,三相供电系统中有单相负荷时,就不可能平衡,零线电流是肯定的,此时零线断了,断点二端有电压,所谓中性点位移。负荷侧中性点位移,就会造成三相电压的变化,某相电压升高,某相电压下降。负荷大的相电压降低,负荷小的相电压升高,从而使用电设备损坏。

网友H:
李老师把这问题说得更清楚,更明白

网友I:
感觉讲得很不错,这气氛很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三相供电系统,在负载平衡时零线没有电流,此时主零线断了...

说的很到位了。

网友K:
零线断开以后,三相不平衡,导致容量小的设备(内阻大)承受电压高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