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无刷直流水泵和交流三相水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3-07):
三相直流无刷水泵与两厢(单相)无刷直流水泵的对比: 三相无刷直流水泵采用六槽定子,即有三对磁场,水泵是采用MCU控制,智能检测位置来换向,无需额外传感器,因此水泵泵体里面可以不放在任何电子元器件,电路板外置并采用散热铝壳灌封,泵体里面涡流产生的高温就不会影响电路板。水泵电路板外置后,泵体里面的材料全部换成耐高温的即可在100度以上的开水中使用。水泵具有反接保护,卡死保护,过流过压保护,智能程序或者手动调速等特点。而且同样体积的水泵采用三相控制方式驱动的功率可以远远高于两相水泵。(三相直流与三相交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三相直流的供电方式和普通直流是一样,一正一负,而三相交流是三条线,三相直流就是利用其中一相缺失来实现无传感器位置检测,这样就可以去掉水泵内部传感器)通俗来讲三相直流可以叫做无刷直流无传感器智能水泵。 两相直流水泵是采用霍尔元件来检测位置,再通过驱动板换向。水泵控制电路板内置,采用霍尔传感器检测位置并提供换向信号,而且功率越大泵体里面涡流产生的温度越高,有时会有达到100度以上,但是一般情况下电子元器件的耐温都是85度左右,因此两相的直流水泵一般只做电流2A以下,而且使用水温最好不要超过60~70度,否则水泵的可靠性无法得到保证。 两种水泵性能对比: 功率:两相的只能做电流2A以下最大功率50W。三相可以2A以上最大功率95W 耐温:两相60度,三相100度(三相电路板是外置的,所以可以在高温下使用) 耐冲击:两相换向时有冲击,有一个很大的启动电流,三相是程序换向,无冲击,而且是软启动,启动电流小。 保护: 三相直流水泵有卡死保护,反接保护等。 抗震性:两相为霍尔元件检测位置换向,抗震性不强。三相直流为程序换向,抗震性强。 可控性:两相直流水泵只能通过调电压来调速,当系统想要程序控制的时候,实现起来困难,成本高。 三相水泵也可以通过调电压来改变速度,但是三相水泵还可以引出控制信号线,可以实现PWM调速,模拟信号0-5V调速,手动调速,响应快,而且实现起来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