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plc想实现远程调试,有没有好的方法推荐?

楼主(2016-03-07):
ABB plc想实现远程调试,有没有好的方法推荐?最好带操作说明,谢谢!

楼主:
华辰智通的基于HiNet智能网关的ABBPLC远程综合管控系统的操作说明:

一、HINET与云服务器连接

可通过3G、WIFI及以太网等方式接入互联网或局域网,通过特定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客户端软件,从而与云服务器连接(HiNet智能网关入网处无需固定IP或动态域名)

二、监控端与PLC通讯

1-打通远程通道

Hinode连接管理工具功能包括:

1) 查看网关、PLC设备是否在线

2) 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实时连接所管控的PLC

3) 连接云服务器,并查看现场通讯质量

4) 打通编程软件或上位机软件与PLC之间的VPNoverP2P通道

2-PLC远程编程

依靠ABBControlBuilder等编程软件功能包括:

1)PLC远程上下载

2)PLC远程编程、调试

3)设备固件远程升级,故障判断

4)PLC程序远程在线监测,在线仿真

3-参数监测

1) 采用力控、组态王等上位机软件功能包括:

2) PLC运行参数监测修改,设备工作流程动画监视

3) 传感器数据实时在线采集监控

4) 设备集中管理,远程在线控制

5) 故障预警参数设置

网友A:
QQ远程协助,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B:
二楼太强悍了,自古真相出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