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S2软件问题

楼主(2016-03-07):
三菱GX WORKS2软件中怎样实时监控字存储区的数值变化情况?比如D8140.

网友A:
你可以ld m8000 dmov d8140 d0,然后看d0里面的数据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B:
在线或模拟状态:在线》监视》软元件/缓冲存储器批量监视》软元件名 D8140 回车  就可以看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