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RS-485、RS-422的相互转换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6-03-07):
RS-232、RS-485、RS-422
在现场调试经常遇到多种方式的串口通讯的问题,如RS-232、RS-485、RS-422不同口的通讯连接问题,通常RS-485和 RS-422之间转换很方便。但遇到RS-232口要和RS-422口通讯,现场无其他转换方式,如果再邮寄可能等的时间较长。现在可以有一种临时的解决方案。
(1). RS-232和RS-422
将RS-422的R+、T+短接,和RS-232的GND相连。RS-422的R-和RS-232的Txd相连,RS-422的T-和RS-232的Rxd相连即可。.
原理如下:
   RS-232-C接口的电气特性是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 辑“1”,-5— -15V;逻辑“0” +5— +15V 。噪声容限为2V。即 要求接收器能识别低至+3V的信号作为逻辑“0”,高到-3V的信号 作为逻辑“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所以
   当RS-232发送“1”时,Txd和GND的电压差为 -3— -15V,在RS-422的R+和R-之间形成逻辑“1”的电平(注:线路电平衰减较小)。
当RS-422发送“1”时,RS-422的T+和T-之间形成逻辑“1”的电平为+(2—6)V ,在RS-232的Txd和GND的之间形成逻辑“1”的电平(注:由于RS-422通讯采用差动电平,线路较长衰减也较小,RS-232接收的电平基本维持在5伏)。
通讯距离可以认为以RS-232为准。即一般小于50米。我在宝塔石化临时测试过,达40米后还好的很。

(2). RS-232和RS-485
     将RS-485的R+、T+短接,和RS-232的GND相连。RS-485的R-、T-短接,将RS-232的Rxd、Txd短接,两者相连即可。
由于RS-232为全双工,RS-485为半双工,如要通讯则要在通讯程序中做处理才可,但临时使用(如电度表连在NAS-968D/E,用DEBUG设电度表的地址)。这时准备号后,首先按住电表的按钮2,在发送一次(由于发送时间间隔短),在停止,可看到收到的第二串为地址设定确认。(此时可将RS-232的Rxd不接,只是看不到地址设定确认的串)。
以上为我得一点小经验,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A(2016-07-01):
谢谢,楼主有空就多共享一些通信的资料

网友B(2017-08-16):
很好的资料  下载学习

网友C(2019-02-18):
很不错的资料,感谢分享了

网友D(2019-07-02):
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