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吧,朋友遇问题了。。。

楼主(2016-03-07):
帮帮忙。。。看看怎么会

网友A:
你无法对一个ANY指针进行监控,你可以将其写为:

DB1.DBW0

DB1.DBW2

.....

DB1.DBW14

网友B:
指针是无法进行 在线 监控,只能对数据块地址类的实际有效地址进行在线监控

网友C:
既然阿水说了,同意楼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指针是无法进行 在线 监控,只能对数据块地址类的实际有...

严重同意

网友E:
将CPU中以256为首地址的IO域中的内容读出,复制到DB1块中以0.0为首字,长度为16个字节的空间中,打开DB1看看不就知道是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