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触点损坏

楼主(2016-03-07):
 空压机近日频繁出现缺相报警,起初怀疑软起问题 换后问题依旧 后将旁路接触器和主回路接触器灭弧罩拆下找到问题所在 主回路接触器触点损坏严重 如上图所示 拆下后发现其内部机械机构损坏 塑料隔板断裂所致 更换新件后正常

网友A:
时间估计很久了受热老化了

网友B:
从图片看还是星三角起动吧?空压机电动机是110KW?

网友C:
烧蚀严重!       估计年代久了吧。使用频繁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