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系列plc如何实现急停后恢复之前的动作

楼主(2016-03-07):
求大神,zzzz ,松下fpx系列plc,如何在急停复位后,继续急停之前的动作走完整个流程?请问通过程序如何实现?大神们有没有示例程序?

网友A:
这个得看你的急停如何定义,一般程序急停都是在主程序切换,更有的是在电源处的机械切断,按你说的意思应该可以理解为暂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