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大神指点一下台达B2位置控制怎么设置参数!!

楼主(2016-03-08):
新人一枚,求大神告诉一下台达B2位置控制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我设置了P1_00 P1_01 P1_32 P1_44 P1_45 P2_00 P2_01 P2_02这几个参数,用的是西门子S7-200-SMART  PLC控制,不知道是参数设置错了还是怎么回事,电机不动。但用伺服驱动器手动控制电机正转反转可以动。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齿轮比要设正确,否则伺服看起来跟没动一样

网友B:
是脉冲控制还是位置控制

楼主:
对: 李东泽 是脉冲控制还是位置控制 内容的回复!是位置控制,用PLC输出脉冲控制伺服运动相对应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比要设正确,否则伺服看起来跟没动一样

谢谢,我去试一试

网友C:
可以电联13975827551

网友D(2017-11-14):
估计你都解决了,很大可能是你没有使能。一种是接线使能,一种是把驱动器参数P2-10改成0001,上电就使能。

网友E(2018-11-20):
你用P0-02值位3监控下,看看是否有编码器反馈脉冲,就知道了,我的就是看不出转,监控下是转的。

网友F(2019-03-09):
可能是你没有使能,,有两种

网友G(2019-07-17):
下来学习一下,谢谢啊的的顶顶顶顶顶

网友H:
设置电子齿轮比,首先你要你PLC发多少脉冲走一圈,假如:5000,你的导程为 10mm,那么你的精度也就是 10/5000=0.002mm/P ,一个脉冲走0.002mm

网友I(2019-08-26):
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