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

楼主(2016-03-08):
西门子400 冗余系统的问题

最近公司的400系统需要更换配件,可是配件型号跟原来的型号不一样,有没有大神给指导一下看看这样更换是否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上面是原设备 下面是新提的

网友A:
一般不会只要你在程序里硬件组态好并编译装在好就行

网友B(2016-04-11):
硬件组态时弄好就行了

网友C:
升级版的型号可以替代原有型号,为保险起见,把组态上传上来,保存。然后在根据现在的重新组态,下载到存储卡就可以。如果出了问题,可以恢复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