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连接电脑通讯失败

楼主(2016-03-08):
 别人的程序 我在打开监控的时候 打开通信端口失败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楼主上图吧,这样好分析

网友B:
首先确定硬件是否有问题,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图吧,这样好分析

 已经解决了 感谢你们的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硬件是否有问题,配置是否正确。

 已经解决了 感谢你们的关心

网友C:
一般是通讯设置不同步和数据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