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市场上什么4轴运动控制卡卖的好啊

楼主(2016-03-08):
有个项目,考虑使用运动控制卡实现,不知道市场上是个什么情况,有业内了解的大侠给推荐一下呗

网友A:
我们公司做系统集成的,主要用PMAC卡,在运动控制卡里面属于很不错的,可以加一下QQ具体聊一下,412482463,不光可以解决你卡的问题,伺服和反馈以及后面的执行机构也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