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2016-03-08):
各位前辈,假如用一个定时器定时时间作为周期,另外一个定时器的定时时间作为对这个周期的占空比的调节,怎么样做才能实现呢?请前辈最好写个小程序段,感激不尽!

网友A:
给你个思路吧。就是用2个定时器,一个长,一个短,用长定时给短的复位即可。

手头没西门子软件了。你自己编一个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编程思路和十字路口红绿灯的那个例子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编程思路和十字路口红绿灯的那个例子是一样的。

PS:为什么打字的窗口在不停的上下抖动,看着眼晕?

网友C:
PLC有PWM程序,直接调用、设置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