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这两段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08):
这是我们这边气体流量测量的程序,上面FC105的输入不就是流量的值吗?为什么下面还有这么一段呢?

网友A:
你这是差压法求流量吧?

流量的平方比等于差压比。

楼主:
是的,孔板流量计,这位老师能讲的详细点吗?比如流量的平方比等于差压比,是根据什么?

这方面的我的知识等于零,上学的时候没认真学,单位明白的也不多。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差压法求流量吧?流量的平方比等于差压比。

网友A:
PIW338应该是差压力P1,最大差压力是6000,而流量最大值应为3000,所以

P1/6000=Q的平方/3000的平方,然后求Q。就有了下面一段。

楼主:
感谢,这个地方就是需要这个公式:流量的平方比等于差压比。

引用 网友A:
PIW338应该是差压力P1,最大差压力是6000,而...

网友:
孔板流量计的一个计算公式,这是孔板里面都带的技术参数

网友B:
这个是个量程转换的块  从piw338输进的模拟量,转换成0到6000的值,存进mw100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