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信捷PLC 自由通讯问题??

楼主(2016-03-08):
为什么信捷PLC做自由通讯时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最高位总会被丢弃   是不程序哪里搞错了  求解???   比如我向另外一台PLC发送#FFFF只能接受到#7F7F

网友A(2016-09-01):
不是程序写错了,是通讯口设置有问题,在串口2下选择自由通讯,下面的数据缓冲位应该选16位,此时发送数据到串口是先发送低字节,后发送高字节,如果选择8位数据缓冲位则只发送低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