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6-03-08):
1.上电无显示:

1)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输入电源是否和变频器额定电压是否一致,并检查排除问题、

2)检查三相整流桥是否完好,若整流桥已损坏,请寻求产品技术支持
3)检查变频器风机是否启动,检查控制盘排线是否松动
2.上电后电源空气开关跳开

1)检查输入电源之间是否有接地或短路情况,排除存在问题。
2)检查整流桥是否已击穿,若已损坏,寻求产品技术支持

3.变频器运行后电机不转动

检查U、V、W之间是否有平衡的三相电压输出。若有,请检查电机是否损坏或被堵转。如无该问题,请确认电机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若有输出但三相不平衡,请寻求技术支持。若没有输出电压,请寻求技术支持。

4.上电变频器显示正常,运行后电源空气开关跳开:

1)检查输出逆变模块是否击穿,若是,请寻求技术支持。

2)检查电机引线之间是否存在短路或接地情况,若有,请寻求技术支持。若跳闸时偶尔出现而且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距离比较远,则考虑加输出交流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