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传动问题

楼主(2016-03-08):
变频器西门子440,45KW的,原计划带负载45KW电机,但是由于安装施工方的采购错误,将电机买成55KW的电机,(45KW电机和55KW电机型号一样,只是功率不一样),请问如果不换电机这样使用,能不能用呢?能不能用出45KW电机的效果?如果能用需要调整哪些变频参数?请求大家指导!!谢谢大家!!

网友A:
首先看你的电机所带的负载,负载不重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大变频器带小电机没有一点问题。我修变频器的时侯,75kw变频器带500瓦的小电机照转。

网友C:
小变频器带大负载应该不大可取 存在一定隐患吧 最好变频器与电机功率相当为合适 这样需要变频工频运转时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D:
依据负载大小而定,负载轻,可以用用看,问题不大,刚对照了下手册,大家看看

网友E:
这个不好实现,建议更换大一点变频器

网友F:
只要负载是45KW电机拖动的,符合设计,关系不大。要多耗些电。功率参数和电流都按45KW设定!换不换厂家自己定,调试照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据负载大小而定,负载轻,可以用用看,问题不大,刚对照...

  谢谢!!

网友G:
1、看负载的电流有没有超过55KW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如果没有超过可以使用,

2、西门子440的CPU板是可以通于的,可以设置参数改为55KW

3、建议不要用小变频器带大电机

网友H:
很负责告诉你,不允许,除非你钱多

网友I:
变频器可以大拖小的电机,保护参数调一下即可。正常运行的设备最好变频器有富余量才好(不知你是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