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三菱输入点编号的排列方式

楼主(2016-03-09):
FX1N-60MT   我看了下  输入点是X0-X7  X10-X17  X20-X27  X30-X37 X40-X43     最后面只剩4个点了  所以只有4个连续的字    那如果我现在加一个输入模块   是不是接着从X43后面继续   就是X44-X47   然后X50-X57    以此类推呢         还是加了一个输入模块直接从X50开始呢       输出呢   是不是一样

网友A:
模块的起始地址总是从整10位开始,例如X0,X10,X20,X30……对于输出也一样。

所以,你目前的状况是添加模块后,从X50开始。

网友B:
输入模块直接从X50开始,输出模块如果前面Y43,扩展模也是Y50开始

网友C:
再加一个的输入从X5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