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S7-200问题

楼主(2016-03-09):
请问程序做好也调试没问题之后,运行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反应有点迟钝,这样需不需要给程序做个比如像电脑一样清理缓存这这样的小程序?

网友A:
有点迟钝也不一定是程序问题,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B:
PLC又不是电脑,PLC中是单片机没有复杂的操作系统的,没有缓存的。

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C:
你电脑卡的吧,,,,

网友D:
应该不是plc的问题,建议更换cpu大一点的

网友E:
分析下程序,看下哪里出问题了,一般是不会出现你这种情况的

网友F(2018-08-21):
PLC运行指令执行时间没有存在运行一段时间变慢的的情况的,前期编程的时候要做一个优化。把指令扫描周期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