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变频器CP2000功率调到43以上就过载

楼主(2016-03-09):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有一台台达CP2000的变频器,电机带的是吸废气的一个大风扇,每次频率在43以下时就可以运行,频率调到43以上,用不到一分钟就会报警过载,求助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不是专用型的,如果是专用型的可能就是专用,

网友B:
频率越高,电流也越大 ,还是过流引起的跳闸。你测一下电流,是不是在额定值之内。如果电流大就是电机的问题,如不大可将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调大一些。

网友C:
电机多大,变频器多大,这个都需要告知

网友D:
频率越高,电流也越大 ,大就有可能电机的问题,或将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调大一些。

网友C:
更具楼主的叙述楼主的的属于重载,一般重载需要专用的变频器,或者大一级选用

网友E:
1、风机有个共振点,或许43就是,可以设置一下跳跃频率试试,跳开这个频率。

2、然后看看风机电动机功率和变频器是不是功率匹配,或者电机是否没有辨识,变频器工作模式没有选对。

3、风机都是轻载的,不需要单独选重载变频器。我估计也是离心风机吧,平方转矩的负载。

网友F:
除了以上几点,同时监控电流和用钳形表测电流,如监控电流明显大于钳形表电流就是变频霍尔坏了,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