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点要考虑到丝杠间隙吗?

楼主(2016-03-09):
丝杠传动是有间隙的,编程时是不是要考虑?

回原点要考虑到丝杠间隙吗?其实就是从哪个方向回原点

是不是指令直接有了?

网友A:
丝杠传动是有间隙的,编程时是不是要考虑?

如果您允许的误差小于丝杠间隙,当然要考虑。

回原点要考虑到丝杠间隙吗?其实就是从哪个方向回原点

一般来说,回原点应该是从固定的方向回,在此前提下,不用再次考虑间隙问题。

是不是指令直接有了?

看您用的是什么,提供的是什么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