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测量温度比实际温度高

楼主(2016-03-09):
用PT100热电阻测量温度用组态王显示出来比实际温度相高7-8度,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改变数据词典里温度设置最大最小值和最大最小原始值,显示的温度也没变化。这是热电阻的铭牌

网友A:
误差来着测量、布线、热电阻的安装。

你说的实际温度是从哪得来的?如果想考核热电阻的测量误差,应该有经过计量检定合格的标准温度表,与标准表比较才行;

布线多远?导线截面?是否3线?布线引入的测量误差;

传感器安装位置和结构是否能真实测量?与被测物之间是否有较大热阻?传感器安装很重要。

楼主:
实际温度是通过水银温度计测量的,这里有两个温度计测量的温度差不多,但是热电阻测量的高出了7到8度。布线不超过20米远左右,采用的是三线的,传感器安装位置和结构可以真实测量,我这里有十个相同的热电阻测量都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来着测量、布线、热电阻的安装。你说的实际温度是从哪...

实际温度是通过水银温度计测量的,这里有两个温度计测量的温度差不多,但是热电阻测量的高出了7到8度。布线不超过20米远左右,采用的是三线的,传感器安装位置和结构可以真实测量,我这里有十个相同的热电阻测量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A:
显示温度高,显然是导线或接线电阻大了,如果这方面没问题,就是传感器误差大,不是在控制器解决的事。硬件的问题想用软件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温度高,显然是导线或接线电阻大了,如果这方面没问题...

请问那这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换传感器试试呗,看看是否误差由此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传感器试试呗,看看是否误差由此引起。

我这里是有十几个热电阻,测量的温度相差不大。不应该都有问题啊!我改了软件的设置还是这样,会不会是现场干扰造成的?

网友A:
热电阻的阻值100Ω左右,什么干扰可以在这么低的阻抗上产生电压?

网友B:
你们想的太多,太复杂了。

温控表的量程代码对么?

网友B:
我觉得温控仪表的参数调节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温控仪表的参数调节问题

就是说我在组态软件里的设置问题?

网友C:
PT100的温度补偿材料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