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枚,请教下大家PID调节中P值具体是指哪个值与哪个值的比值?

楼主(2016-03-09):
假设一个调节阀控制的只有P调节的系统,设点是1000,P值是0.5,那么这个0.5具体是哪个值与哪个值的比值啊?如果此时阀门开度为50%那么此时对应的测量值应该为多少?当系统达到稳定时,静态误差为多少,阀门开度为多少?希望大神解答下!

网友A:
P=kp*e
kp:比例增益
e:偏差(设定值-检测到的被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kp*ekp:比例增益e:偏差(设定值-检测到的被调量)

那比如现在检测到的值为500,e=500,那么P=Kp*500,么?那按照我P=0.5那Kp就该为0.001,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