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00样例小程序,如数据处理,类型变换,PID调节

楼主(2016-03-09):
谁有这样的样例小程序请求援助,本人菜鸟一枚,求大虾指点

网友A:
如果你有安装有Step7软件的话,并且在安装过程中选择了安装例程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安装有Step7软件的话,并且在安装过程中选择...

step7是安装过的,例程却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你有安装有Step...

那么你可以修复安装Step7,并使用自定义安装,仅勾选安装例程。

网友B:
买本S7-300的教材,带光盘的,里边有很多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