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损耗概念

楼主(2016-03-09):
变压器损耗

分为铁损和铜损,铁损又叫空载损耗,就是其固定损耗,实是铁芯所产生的损耗(也称铁芯损耗,而铜损也叫负荷损耗,1、 变压器损耗计算公式
(1)有功损耗:ΔP=P0+KTβ2PK   -------(1)
(2)无功损耗:ΔQ=Q0+KTβ2QK    -------(2)
(3)综合功率损耗:ΔPZ=ΔP+KQΔQ   ----(3)
          Q0≈I0%SN,QK≈UK%SN
式中:Q0——空载无功损耗(kvar)
   P0——空载损耗(kW)
      PK——额定负载损耗(kW)
      SN——变压器额定容量(kVA)
      I0%——变压器空载电流百分比。
      UK%——短路电压百分比
       β ——平均负载系数
      KT——负载波动损耗系数
      QK——额定负载漏磁功率(kvar)
      KQ——无功经济当量(kW/kvar)
上式计算时各参数的选择条件:
(1)取KT=1.05;
(2)对城市电网和工业企业电网的6kV~10kV降压变压器取系统最小负荷时,其无功当量KQ=0.1kW/kvar;
(3)变压器平均负载系数,对于农用变压器可取β=20%;对于工业企业,实行三班制,可取β=75%;
(4)变压器运行小时数T=8760h,最大负载损耗小时数:t=5500h;
(5)变压器空载损耗P0、额定负载损耗PK、I0%、UK%,见产品资料所示。
2、变压器损耗的特征
P0——空载损耗,主要是铁损,包括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
磁滞损耗与频率成正比;与最大磁通密度的磁滞系数的次方成正比。
涡流损耗与频率、最大磁通密度、矽钢片的厚度三者的积成正比。
PC——负载损耗,主要是负载电流通过绕组时在电阻上的损耗,一般称铜损。其大小随负载电流而变化,与负载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并用标准线圈温度换算值来表示)。
负载损耗还受变压器温度的影响,同时负载电流引起的漏磁通会在绕组内产生涡流损耗,并在绕组外的金属部分产生杂散损耗。
变压器的全损耗ΔP=P0+PC
变压器的损耗比=PC /P0
变压器的效率=PZ/(PZ+ΔP),以百分比表示;其中PZ为变压器二次侧输出功率。 一、变损电量的计算:变压器的损失电量有铁损和铜损两部分组成。铁损与运行时间有关,铜损与负荷大小有关。因此,应分别计算损失电量。
1、 铁损电量的计算:不同型号和容量的铁损电量,计算公式是:
铁损电量(千瓦时)=空载损耗(千瓦)×供电时间(小时)
配变的空载损耗(铁损),由附表查得,供电时间为变压器的实际运行时间,按以下原则确定:
(1) 对连续供电的用户,全月按720小时计算。
(2) 由于电网原因间断供电或限电拉路,按变电站向用户实际供电小时数计算,不得以难计算为由,仍按全月运行计算,变压器停电后,自坠熔丝管交供电站的时间,在计算铁损时应予扣除。
(3) 变压器低压侧装有积时钟的用户,按积时钟累计的供电时间计算。
2、 铜损电量的计算:当负载率为40%及以下时,按全月用电量(以电能表读数)的2%计收,计算公式:铜损电量(千瓦时)=月用电量(千瓦时)×2%
因为铜损与负荷电流(电量)大小有关,当配变的月平均负载率超过40%时,铜损电量应按月用电量的3%计收。负载率为40%时的月用电量,由附表查的。负载率的计算公式为:负载率=抄见电量/S.T.Cos¢
式中:S——配变的额定容量(千伏安);T——全月日历时间、取720小时;
COS¢——功率因数,取0.80。

 电力变压器的变损可分为铜损和铁损。铜损一般在0.5%。铁损一般在5~7%。干式变压器的变损比油侵式要小。合计变损:0.5+6=6.5
计算方法:1000KVA ×6.5%=65KVA
65KVA×24小时×365天=569400KWT(度)

变压器上的标牌都有具体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