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的扫描周期

楼主(2016-03-09):
请教大师。。

永宏PLC的扫描周期0.33us是不是走一步所需要的时间。。如果是一个完整的程序是如何计算它的扫描周期的?

网友A:
PLC扫描周期是指PLC从主程序第一行一直执行到最后一行后重回到第一行所需要的时间。主要取决于程序的多少。如果程序中使用了比较多的条件跳转和子程序调用,那么这个时间是可变的。计算扫描周期=扫描速度X用户程序大小(单位K),计算前首先要知道它的扫描速度,一般以扫描1K字用户程序所需的时间来衡量扫描速度,通常以ms/K字为单位,你看自己用的是什么型号,手册上有对应扫描速度,再看你的用户程序多大,这样就可以计算出扫描周期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扫描周期是指PLC从主程序第一行一直执行到最后一...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