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控制阀和液压阀的比较

楼主(2016-03-09):
气动控制阀和液压阀的5点不同。分别是:1.使用的能源不同、2.对泄漏的要求不同、3.对润滑的要求不同、4.压力范围不同、5.使用特点不同。

(一)使用能源的不同

气动元件和装置可采用空压站集中供气的方法,根据使用要求和控制点的不同来调节各自减压阀的工作压力。液压阀都设有回油管路,便于油箱收集用过的液压油。气动控制阀可以通过排气口直接把压缩空气向大气排放。

(二)对泄露的要求不同

液压阀对向外的泄漏要求严格,而对元件内部的少量泄漏却是允许的。对气动控制阀来说,除间隙密封的阀外,原则上不允许内部泄漏。气动阀的内部泄漏有导致事故的危险.对气动管道来说,允许有少许泄漏;而液压管道的泄漏将造成系统压力下降和对环境的污染。

(三)对润滑的要求不同

气动系统的工作介质为空气,空气无润滑性,因此许多气动阀需要油雾润滑;液压系统的工作介质为液压油,液压阀不存在对润滑的要求。阀的零件应选择不易受水腐蚀的材料,或者采取必要的防锈措施。

(四)压力范围不同

气动阀的工作压力范围比液压阀低。气动阀的工作压力通常为10bar以内,少数可达到40bar以内。但液压阀的工作压力都很高(通常在50Mpa以内)。若气动阀在超过最高容许压力下使用。往往会发生严重事故。

(五)使用特点不同

一般气动阀比液压阀结构紧凑、重量轻,易于集成安装,阀的工作频率高、使用寿命长。气动阀正向低功率、小型化方向发展,已出现功率只有0.5W的低功率电磁阀。可与微机和PLC直接连接,也可与电子器件一起安装在印刷线路板上,通过标准板接通气电回路,省却了大量配线,适用于气动工业机械手、复杂的生产制造装配线等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