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在恒压供水中不定时出现过流

楼主(2016-03-09):
我是做恒压供水的,用的是510。  控制器控制变频器拖两个电机 ,一个工频一个变频。最近有两台设备在运转中(只有一台泵工作时,频率在20-30HZ)的情况下出现过流故障。而且这个故障不定时出现,有时6-7天,有时1-2个月。一直找不出原因来,特向老师们请教!

网友A:
ACS510说明书上对过流的解释:1.电机过载 2.加减速时间过短 3.电机或电机电缆故障,接地故障。

针对你的情况,电机过载这一情况,基本可以排除,泵类负载轻,一般过载可能性不大;可以着手检查电机及电机电缆是否有破皮对地等原因;供水中管道过长或者管道弯头过多或有异物堵塞也会造成过流。

有一个现象值得你注意,我遇到过控制的泵,运行可以,停止后会报过流,不知道对你有用没用,你应多多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S510说明书上对过流的解释:1.电机过载 2.加减速时间过短 3.电机或电机电缆故障,接地故障。针对你的情况,电机过载这一情况,基本可以排除,泵类负载轻,一般过载可能性不大;可以着手检查电机及电机电缆是否有破皮对地等原因;供水中管道过长或者管道弯头过多或有异物堵塞也会造成过流。有一个现象值得你注意,我遇到过控制的泵,运行可以,停止后会报过流,不知道对你有用没用,你应多多观察。

谢谢你的回复!加减速为20     15秒,使用的是新电缆,99的参数都是按电 机的铭牌设置的,也有师傅说把额定电压调高点!我是新接触这个行业,原先的师傅没教我,就走了!我是偷学的!是不是我没学到位,漏了什么参数?

网友B:
510变频器质量不行 坏的很多。相同的型号相同的故障,我换了台德力西的就好了,510装在别处也运行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0变频器质量不行 坏的很多。相同的型号相同的故障,我换了台德力西的就好了,510装在别处也运行的挺好

好的👌,谢谢!德力西的好用吗?

网友C:
遇到过类似故障,电缆破皮了,潮湿时候就漏电,摇绝缘又正常

这个楼主慢慢排查吧,希望楼主解释更新,让大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