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行星减速机配伺服电机

楼主(2016-03-09):
如何根据伺服电机来配合适的行星减速机呢?其实是可以分几个因数来确定选型的。一是速比,二是扭矩,三是精度,四是规格。一旦这四个因素确定下来,那个型号的行星减速机也就很明显知道了。以下就这四个因素作分析说明。

一:速比

    减速机的速比应选择电机额定转速除以最终输出转速得出来的数值。例如最终输出的转速是200RPM,电机的额定转速是3000RPM,那么 减速机的速比就是1:15左右。最终输出转速的高低 取决于设备使用要求。

二、扭矩

     减速机的额定扭矩要大于或等于电机额定扭矩*减速比得出来的数值。比如电机额定扭矩是10NM,减速比为15,那么减速机的额定扭矩就要大于或等于10*15=150NM

三、精度

减速机的回程间隙视具体工作要求,一般来说配合伺服电机使用的间隙不要大于20ARCMIN,单级减速能做到小于等于5ARCMIN的一般是高精度高端产品了。

四、规格尺寸

行星减速机的截面尺寸一般要和电机截面尺寸差不多,其它参数最好参考所选品牌的说明,技术资料一般标明了选型的步骤和计算方式,具体型号不同品牌的不同表示方式。台湾瑞思科的行星减速机的输出法兰尺寸或截面尺寸有40、60、70、80、90、115、120、142、160、190等规格

另外,以设备相连接的行星减速机的安装方式不同,有六种安装方式的行星减速机,分另为PLE(SCE),PLF(SCF),WPLE(WSCE),WPLF(WSCF),PLS,WPLS。

级数:单段,双段,三段,速比范围:3-4-5-8---10-12-15-16-20-25-32-40-64-60-80-100-120-160-200-256-320-512-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