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用fx3u-16ccl-m作通信怎么实现?

楼主(2016-03-09):
求高手指点:三菱PLC用的fx3u,扩展了一块fx3u-16ccl-m,做CC-LINK通信,多功能块号是:2号。CC-LINK通信上连了两个输出模块 ,两个输入模块。在WORK2中应怎样设置?在CC-LINK通信下Fx3u怎么读写,两个输出模块和两个输入模块。读缓冲区的规则是怎么样的?求大神赐教。

网友A(2016-06-23):
现在我也是刚接触CC-LINK通信。公司里也有PLC调试,请问一下你对CC-LINK的缓冲区的规则了解了吗。还有在GX work2里的设置,弄明白了吗?望指点下、

网友B(2016-11-21):
现在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