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指令中的常数

楼主(2016-03-09):
请教各位大神,我想用宏指令控制LW中的常数该怎么写。

 比较我有一个地址为LW1,设置的常数为2怎么实现。

网友A:
先定义宏变量 再用赋值语句就行了 步科说明书上宏一个章节可以看看 对新手很有帮助

步科400 700 5281可以直接报价了 欢迎来电!

网友B(2018-01-05):
步科垃圾的一批

网友C:
定义一个数组,然后直接定义赋值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