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件选型问题

楼主(2016-03-09):
AC36V经交变直整流器后变为DC48V后,经电机控制器控制1.5KW直流无刷电动机,我想问一下,我准备要选一个直流空开和熔断器,请问题如何选型,是按直流计算?电流=功率/48V 公式计电流选空开和熔断器吗?

网友A:
直流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左右

即是取电机额定电流十倍选型,我想问一下它经过了一个电机控制器,还是这样选吗

网友B:
48V电压时灭弧相对容易,所以可选交流断路器代用。DZ47-60  63A 选D型的,   担心灭弧,可选3P的串联使用。

直流断路器选ZD型6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直流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左右     内容的回复:即是取电机额定电流十倍选型,我想问一下它经过了一个电机控制器,还是这样选吗

瞬时启动得时候是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