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NUC机器人的抱闸?

楼主(2016-03-09):
请问FANUC机器人每个轴的制动器在哪里?

我现在要手动松开机器人一个轴的抱闸,使它能够通过人工挪动。。。

网友A:
和电机组合在一起的在出轴的那一端,电机0.5的接线和动力接口在一起总共六根线。四根是动力线两根刹车线。2以上的在出轴端定子上有个接口。刹车是用作紧急停止和停机时用的,防止机械臂停电后往下掉。得电松开。刹车电压直流24V。100V也会有但很少看电机标签。

网友A:
注意机械手上每个电机都是有刹车的,机器人没有启动电机都是刹住的,如果要不开机移动它,当心手臂往下掉。需要特别当心。

网友B(2016-04-13):
此动作危险指数较大 啊!!!!!!!!!

网友C(2018-07-25):
此动作危险指数较

网友D:
做精细的活别动刹车,位置错了找回原点很麻烦,要用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