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机启动后马上停止是否会影响风机

楼主(2016-03-09):
90kw风机转软启动后马上关闭会对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A:
大功率电机不能频繁启停

网友B:
风机惯性很大,马上停止是靠惯性停止的吗?

马上停止也没有什么影响,主要看每小时启停次数,为了防止电机温升升高,电机寿命受到影响,一般都电机启停次数有要求,我们一般做启停次数是:4次/小时

网友C:
 风机惯性很大,马上停止是靠惯性停止的吗?马上停止也没有...

网友D:
启动后马上停止对设备没有什么伤害,只是不能马上再启动需等半个小时后在启动。

网友E:
90kW启动后,马上停止,风机惯性--还会持续旋转,如果再次启动,此时不需要克服启动转矩,电流波动更小。对风机没啥影响。有些变频器带的风机,可以利用变频器的瞬间失电保持功能,电网波动本来会停止,但是利用了这个功能,电网正常后风机可以正常运转,不需要重新启动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kW启动后,马上停止,风机惯性--还会持续旋转,如果再次启动,此时不需要克服启动转矩,电流波动更小。对风机没啥影响。有些变频器带的风机,可以利用变频器的瞬间失电保持功能,电网波动本来会停止,但是利用了这个功能,电网正常后风机可以正常运转,不需要重新启动风机。

电机是软起动,就点动会对电机本身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机惯性很大,马上停止是靠惯性停止的吗?马上停止也没有什么影响,主要看每小时启停次数,为了防止电机温升升高,电机寿命受到影响,一般都电机启停次数有要求,我们一般做启停次数是:4次/小时

就点动会对电机本身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