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驱动器的几种应用

楼主(2016-03-10):
为了方便大家对欧陆590驱动器的应用进行交流经验,590用到的地方予以说明

参数整理

重点阐述

速度仪校准板与电机转速

 用直流测速电机作反馈源,对应的就是测速仪校准板了。此板支援校准范围为10—199V的交流和直流模拟测速电机。测速仪校准电压,用两个10路直排开关为个位和十位。用一个1路开关为百位。
     校准板的设置电压直、测速电机的最高转速/最高电压和主电机的最高转速,三者之间是有一固定的计算公式的。用此公式就可以计算出主电机在额定转速下,所要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设用此公式计算出主电机额定转速下校准板的电压值为V,V1大于V,V2小于V,那么:
     当把V1作为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时,在最高速度时主电机会运转在额定转速之上,那是不允许的;
     当把V2作为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时,主电机就会运转在小于额定转速之内;
     就是说如果把V作为校准板的设置值时,主电机就会运转在额定转速以内,这是我们需要的。
     此公式是:V校准=(V测÷R测)×R主
     V校准: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
     V测:测速电机的额定电压值;
     R测:测速电机的额定转速;
     R主:主电机的额定转速。
     例:一直流电机额定转速为540—1200R/mian,测速电机额定转速为2000R/mian,额定电压为

                 110V,请设置校准板的对应电压值。
     V校准=(V测÷R测)×R主
     =110÷2000×1200
     =66(V)
     即:校准板的设置电压为66V。

当控制系统中,使用测速板时参数设置步骤:进入参数:SETUP PARAMETERS(设定参数);然后找到SPEED LOOP(速度环);接着找到SPEED FBK SELECT 设置速度反馈选择 为ANALOG TACH(测速反馈) ,更改好参数后为,保存参数.

当系统中采用编码器实现闭环控制时,将SPEED FBK SELECT 设置速度反馈选择 ENCODER ; FLD CTRL MODE IS (励磁控制方式)设置为CORRENT CONTROL (电流控制方式),切记,不可设置为VOLTAGE CONTRDL否则装置会报过压故障。

          参数优化及电机优化
   在使用电机时,很多时候发现电机的加减速时间不理想,对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为此就要把电机的加减速时间作些调整。如何调整电机的加减速时间?下面就针对欧陆590驱动器说一下调整方法如下:

一. 欧陆590驱动器要调整加减速时间主要是通过内部组态修改参数及通过人机接口修改设置参数。完成设置在内部组态中有三个模块实现,一是斜坡(RAMPS),二是上升/下降(RAISE / LOWER),三是停机速率(STOP RATES)。其中停机速率只能停机时有效(包括急停、程序停机、复位等),斜坡模块在多数应用中是必需要用到的,而上升/下降模块是可以选择的,只有适合的控制方法才用到它。
   斜坡模块:改变加减速率有两个项,1)斜坡加速时间(RAMP ACCEL TIME)、2)斜坡减速时间(RAMP DECEL TIME),其数都是十进制数值、妙为单位,只要增加或减少其中的数就可以达到要求的效果。
   上升/下降模块:也有两个项可以改变加减速率,1)增加速率(INCREASE RATE)、减少速成率(DECREASE RATE),其数都是十进制数值、妙为单位,只要增加或减少其中的数就可以达到要求的效果。
   停机速率模块:此模块一般情况下到不用进行修改保留原出厂设置可以了,但必需要改的话,改以下两项的数值就行了:1)停机时间(STOP TIME)、2)程序停机时间(PROG STOP TIME)。程序停机时间建议不要修改,改变会对电机有很大的损坏。
二.为达到更好的效果,要求对直流调速装置,电流环进行优化。

优化步骤:将直流调速器电机与联轴器拆开,用负载把电机轴卡死(切记一定要卡死),然后合闸,运行就可以,优化完成,调速器自动分闸,此时,电流环某些默认的参数会发生变化。

   电流控制与电压控制的分析

  电流控制与电压控制都是驱动器对电机进行驱动的不同的方式。所谓的电压控制指的是驱动器使用端电压作为反馈源的一种闭环控制方式,电压作为反馈源对电机转速、力矩控制得都不是很好;电流控制指的是驱动器使用电流作为反馈源的一种闭环控制方式,电流反馈方式能很好地控制电机的转矩,配上精确的速度反馈能将电机控制得很稳定。多数应用都是使用电流控制方式,电压控制方式不推荐使用。欧陆590驱动器应用很方便,两者的转换不用改变外部的任何线路,只需改内部参数就可以。在欧陆590的反馈控制中只有励磁控制可以转换。励磁控制中选择了电压控制弱磁启动自动禁止,只有选择了电流控制方式,并选择弱磁启动,电机高速时才能启动弱磁。欧陆590反馈源转换设置如下:参数设置(SETUP PARAMETERS)----励磁控制(FIELD ENABLE)----励磁控制方式(FLD CTRLMODEIS)/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电压控制方式(VOLTAGE CONTROL)、电流控制方式(CURRENT CNTROL)。

   装置中的速度设定值和辅助速度设定值是什么关系即A2和A3的区别是什么?A8和A7的区别是什么?具体有什么用途?辅助电流钳位是什么意思?以下是我自己的见解,如果有错请大家指正:
  速度设定值(或说成主速度设定值)指的是在电机在闭环控制电路中,对电机的转速作一个指定输入值,使电机转速运转在某一指定值。辅助速度设定值指的是对速度设定值进行修整的值,它与速度设定叠加起来(负号或正或负)成为总的速度设定值。在590的五个模拟输入中,模拟输入2(A3)是不可组态的,其他四个模拟输入是可以组态成各种不同的功能,说明书所介绍的是系统默认的功能,比如可以把模拟输入1(A2)组态成斜坡速度设定值,或将模拟输入3(A4)组态成速度设定值,又或将模拟输入1(A2)组态成张力设定值等功能。
  模拟输入2(A3)的功用是辅助速度设定值或电流,指的是同一输入端的输入值通过系统的不同设置可作为速度设定值输入,又可作为电流设定值输入,系统默认是通过C8数字输入端来转换其功能,也可以通过内部组态来改变为其他的数字输入口,比如C6、C7等。
  电流箝位指的是将电流限制在一固定值内,比如把电流箝位设定为80%,那么驱动器输出的电流就不会高于总电流的80%。这样辅助电流箝位就不难理解,如果将辅电流箝位设定为60%,那么,就算电流给定为100%,驱动器输入电流也只能达到总电流的60%。
  A7是模拟输出1,其系统默认功能是速度反馈输出,在A1与A7之间接一个±10V的电压表,则能直接看到速度反馈的大小。A8是模拟输出2,其系统默认功能是总速度设定值,在A1与A8之间接一个±10V的电压表,则能直接显示总速度设定值的大小。A7、A8都是可以组态成其他的输出值。
  选择电机是否弱磁,就是对磁场控制反馈方式有所不同
  反馈方式一:电压反馈控制;二,电流反馈控制。
    电压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端电压作为控制励磁端电压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压励磁端电压,但不能恒电流,因此不能恒定励磁磁场,对电机的控制不是很理想。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压控制”,励磁弱磁启动会被系统自动锁定,不会启动。
    电流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电流作为控制励磁电流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流励磁电流,此方式可以很好的恒定励磁磁场。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流控制”,励磁弱磁启动选择“启动”,电机就可以运转在弱磁街段。

网友A:
谢谢分享,不错的应用总结

网友B(2016-04-16):
590参数设置

参数名(中文)    参数名(英文)    系统应用值

配置调速器    CONFIGURE DRIVE

电机电压    拨码开关    0010(425V)

电枢电流    电位计    344A

励磁电流    FIELD   CURRENT     15A

励磁控制方式    FLD.CTRL  MODE    CURRENT

速度反馈选择    SPEED FBK SELECT    ENCODE

编码器线数    ENCODE LINES    600

编码器转速    ENCODE LINES    1450RPM(1600)

参数设定    SETUP PARAMETERS

斜坡    RAMP

上升时间    RAMP ACCEL TIME     10

下降时间    RAMP DECEL TIME    10

急停时间    PROG STOP TIME    10

磁场控制    FIELD CONTROL

控制方式    FIELD CONTROL  MODE    CURRENT

励磁电流变量    FIELD CURRENT VARS    100%

削弱磁场    FIELD WEAK VARS

弱磁使能    FLE. WEAK ENABLE    ENABLED

最小励磁    MIN FLD   CURRENT     20.00%

电流曲线    CURRENT PROFILE

速度断点1    SPD BRAKE1(LOW)    50%

速度断点2    SPD BRAKE2(HIGE)    100%

电流最大断点1(速度1)    IMAX BRK1(SPD1)    100%

电流最大断点2(速度2)    IMAX BRK2(SPD2)    50%

电流环    CURRET  LOOP

双极箝位    BIPOLAR CLAMPS    ENABLE

通信    SEIRAL LINKS

技术任选类型    Main Port (P1)

协议    PROTOCOL    OPTION

地址    ADDRESS    地址

版本    VERSION    14

系统    SYSTEM

配置I/O    CONFIGURE I/O

模拟输入1(A2)    ANIN1 (A2)

目的标记    DESTINATION TAG     0

模拟输入5(A6)    ANIN5 (A6)

目的标记    DESTINATION TAG     0

模拟输入3(A4)    ANIN3  (A4)

目的标记    DESTINATION TAG    0

模拟输入4(A5)    ANIN4 (A5)

目的标记    DESTINATION TAG    0

数字输入1(C6)    DIGIN1 (C6)    控制电流双极限幅

目的标记    DESTINATION TAG    90

网友C:
也没看出,怎么用的啊,

网友D(2016-08-06):
总结的很不错,如果再添加上不同应用对应的线路原理图,就更好

网友E:
调速器报文结构

网友F:
这个要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
谢谢楼主,正在学习这个设备,非常感谢!!!!

网友G:
棒、棒、棒,楼主辛苦了。

网友H(2016-09-23):
讲到好,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发这样的帖。

网友I(2017-03-08):
人才天天涂uujkookmnbvff

网友J:
挺不错的,进来看看。。

网友K:
谢谢,刚接触直流调速器

网友L(2017-06-24):
哦IE恢复WEGFUI了OIEWH温柔EWFGUIW

网友M:
引用 网友B:
590参数设置    参数名(中文)    参数名(英...

网友N: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O(2018-06-21):
看来可以好好学习参考实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