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启动

楼主(2016-03-10):
伺服电机启动的时候会出现编码器电压/电流残余量,导致没有发送任何指令电机就会转动,影响机构。现查到的可以用编程补差用来实现补偿,但是更多的是靠硬件置零。请问有人知道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吗。谢谢

网友A:
这个靠上电后自检清零后再使能来解决。

网友B:
電機在啟動瞬間其電流值最大 往往干擾編碼器 讓編碼器有訊號輸出 或靜止狀態下有外部突波造成電機移位也會造成抖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靠上电后自检清零后再使能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