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器PSS系列参数设置方法

楼主(2016-03-10):
ABB软启动器PSS系列参数设置方法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ABB PSS系列软启动器有3个旋转设定开关合一个2位拨动开关,对于各种不同的应用场合都能完成基本的参数设定。

1.启动曲线——设定启动时电压提升的时间

说明:斜坡升压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最简单,不具备电流闭环控制,仅调整晶闸管导通角,使之与时间成一定函数关系增加。其缺点是,由于不限流,在电机起动过中,有时要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使晶闸管损坏,对电网影响较大,实际很少应用。启动时间可在1-30秒内调整。

2.停止曲线——设定停止时间电压下降的速度

说明:电机停机时,传统的控制方式都是通过瞬间停电完成的。但有许多应用场合,不允许电机瞬间关机。例如:高层建筑、大楼的水泵系统,如果瞬间停机,会产生巨大的“水锤”效应,使管道,甚至水泵遭到损坏。为减少和防止“水锤”效应,需要电机逐渐停机,即软停车,采用软起动器能满足这一要求。软起动器中的软停车功能是,晶闸管在得到停机指令后,从全导通逐渐地减小导通角,经过一定时间过渡到全关闭的过程。停车的时间根据实际需要可在0 ~ 30s调整。

3.初始电压/限流功能——设定启动曲线的开始电压水平以及停止曲线的终止电压水平

初始电压说明:30%-70%全电压范围内可调节5级

限流功能说明:这种起动方式是在电动机起动的初始阶段起动电流逐渐增加,当电流达到预先所设定的值后保持恒定,直至起动完毕。起动过程中,电流上升变化的速率是可以根据电动机负载调整设定。电流上升速率大,则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该起动方式是应用最多的起动方式,尤其适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起动。

在PSS系列的软启动器中实现限流功能,需要外加附件电流互感器T2(变比可根据软启动型号选择)。在1。5—4倍的电流互感器变比范围内11可调。为了避免较大电流对电网的污染,常在1。5—2倍之间选择,初始电压总是固定在40%的位置。

限流功能仅对启动有效。

4.用于连接方式的选择

说明:软启动器的主回路可有不同的接法,即与电机“外接”或与电机“内接”,开关S1于相应的位置。

“外接”是将软起动器的功率元件接在三角形接法电动机的外部,控制电机的线电流。“内接”是将软起动的功率元件接到三角形接法电动机的内部,控制的是三角形接法电机的相电流。由于线电流是相流的1.73 倍,所以同样的软起动器在“内接”时可提高控制电流(功率)的1.73倍。

在实际应用中常以“外接”形式应用,“内接”方式浪费电机连接电缆,增加投资。

5.旁路功能

说明:当启动过程完成时,内置触点便会闭合;而停车信号发出时,内置触点便会打开。

软起动结束,旁路接触器闭合,使软起动器退出运行,直至停车时,再次投入,这样即延长了软起动器的寿命,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还可减少软起动器中的晶闸管发热损耗。

在电控柜内还可实现由于软启动器的损坏而使用接触器“直接启动”的方式。不影响用户的正常生产。

6.如何实现电机保护功能

由于PSS系列软启动器没有内置电子过载保护器(PST/PSTB系列已经内置),需要在主回路增加热继电器实现过载保护功能,随时跟踪检测电机电流的变化状况。过载时,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其他故障可参见手册。

网友A:
不错的资料长知识了,以前用过,现在再学习一遍,谢谢分享

网友B(2019-03-07):
都设置哪些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