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 37kw 老是报f023带电机4kw只能运行5hz超过就报故障

楼主(2016-03-10):
说明书上说的是输出缺相!有点茫然!之前的故障是f001解决后运行就显示f023!麻烦各位老师解答一下(1719330739@qq.com)

网友A(2016-09-21):
先让电机运行,然后测电压看是否有缺相或者断相,在查看变频器参数,看电机额定电流对应上电机本身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