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绝对值伺服搭配西门子300/1500PLC做闭环控制?

楼主(2016-03-10):
求助各位大神!我想咨询一下,如何将台达的A2伺服使用绝对值的电机,通过西门子的300/1500PLC进行联接做闭环控制,在电路设计上这是否可以实现,或者在设计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谢谢!

网友A:
不是绝对值编码器白班

网友B:
你做闭环控制跟PLC没关系,和伺服有关系,还有伺服闭环不一定非得绝对编码器,绝对编码器只是能记住位置,直接选带绝对编码器的电机带电池就可以了,设置很简单的,改几个参数而已。还有你要做的是不是全闭环,A2伺服本身带全闭环功能,需要外加光学尺。使用上其实没什么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闭环控制跟PLC没关系,和伺服有关系,还有伺服闭环...

主要是PLC怎么去快速采集驱动器收集的位置信息?台达的A2伺服和西门子的485通讯或者一些转换方式速度比较慢,控制精度就无法保证。

网友C:
1200的MC-SERVO模式是个简易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做闭环控制跟PLC没关系,...

哦,我开始理解错了,如果你是想让上位机时刻知道伺服的位置,目前我知道的就是总线系统了,比如台达的高速总线CANOpen和EtheCAT,组成总线系统就能做到你说的那样,串口通信速度太慢了,而且信息量少,属于低速总线。

还有种方案就是上位机发脉冲,并采集伺服的位置到达指令,你每次发完脉冲就等待伺服的位置到达信号,这样也算闭环控制,但不适合高速应用。

补充一点,脉冲控制和总线控制是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控制逻辑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