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编程

楼主(2016-03-10):
信捷plc上升沿下降沿和常开常闭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上升沿是信号由低到高转变的一个过程,也就是由0到1的过程产生的一个脉冲信号,这样的信号不可持续。

  2.下降沿是信号由高到低转变的一个过程,也就是由1到0的过程产生的一个脉冲信号,这样的信号不可持续。

3.常开常闭信号就是类似于开关一样的信号,你按下去他就通(断),松开就断(通)。

网友B:
就是这个解释,咋们自己的理解,上升下降沿是一个瞬间,常开常闭是持续性的

网友C(2017-04-21):
所有的plc上升沿下降沿都是这样的,具体要看你利用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