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如何接现场信号。

楼主(2016-03-10):
如题,学生没有实际工程现场的经验,学校有台DCS,现在想拿来做控制研究。

我想在这里问问大神,比如现在现场有台电脑采集了所有测点信号和被控阀门信号,如何将数据给到

DCS的机柜,让DCS系统接收测点信号,并输出控制信号呢?

就一般的工程现场是每个测点对应某个模块的某个通道吗?怎么对应的,对应后用什么将数据传输到模块上?

网友A:
用仿真模式吗,如果有的话就简单了。
你非的用电脑采集的测点信号的话,可能要通过opc接口什么的吧 这方面没有太多的了解。

楼主:
简单的方式是怎么做?

我也没办法,是将现场的所有信号都用一台电脑采集了,然后这个软件提供一个OPC Server ,之后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个Server里的信号提取出来传给机柜了。

引用 网友A:
用仿真模式吗,如果有的话就简单了。你非的用电脑采集的测...

网友A:
这个dcs里面的输入模块应该有仿真功能啊。

输出模块你想接阀门那得你有硬件一整套才行 如果只有软件 就在软件里面看看仿真。

楼主:
对,就是一套软件,想在软件里看仿真。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把这个软件的数据组弄出来,按照输入,输出分开后传递到DCS的机柜里。听说有这种功能的模块。兄弟,你知不知道?我最近搞这个通信搞得快疯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dcs里面的输入模块应该有仿真功能啊。输出模块你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一套软件,想在软件里看仿真。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怎...

够呛 除非是专门设计了这个接口。

没有硬件不是那么好实现。

楼主:
没办法,上头就是这么交代让我搞的。明天再去问问导师。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一...

网友:
你采集的是什么信号啊,多少个点,采集了多长时间,如果合适的话可以用标准opc通讯实现,输入部分输出部分都可以走opc,你的机柜也需要组态,实际输出通道可以弄一个显示表来观察

楼主:
我们就是打算用一个虚拟仿真平台代替现场仪表,然后通过仿真平台的OPC Server来输入输出数据。

然后将这些数据给DCS,就是要实现这个目的。仿真平台的数据已经可以用OPC来输入输出了。现在就是在考虑如何将这些数据给入DCS。

大神您看能不能给点宝贵建议???

小弟感激不尽。

对:   你采集的是什么信号啊,多少个点,采集了多长时间,如果合... 内容的回复!

网友B(2017-12-21):
需要dcs端子出线表,结合电气DI点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