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怎么检测以太网通讯是否断开

楼主(2016-03-10):
三菱q系列plc怎么在梯形图中检测以太网通讯是否断开,我是小白,跪求大神指点一二啊

网友A:
跟外部设备通信。或者看看有没有相应的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外部设备通信。或者看看有没有相应的寄存器。

楼主:
找到了SD1288.A,谢谢大家

网友C(2019-01-08):
三菱Q系列PLC 以太网 网络通讯控制教程

  网络模块

 QJ71E71-100

CPU网络 Q03UDE

课程视频共8集

时长 3.5小时

教程视频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zXYBJ1vfPCzo1GAsvSh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