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机床泄漏电流的原因

楼主(2016-03-10):
数控机床有哪些漏电原因啊。伺服电机是最主要的么,能详细说说呢

网友A:
伺服电机怎么会漏电啊,主要看你目前存在的故障什么,难道机床带电,人感觉触电了?

网友B:
機床帶電我曾遭遇到 來自伺服電機(主軸電機)射頻干擾 解決方法 有效接地

                   火線當零線來用(三相220V)  你知道

                   電器元件品質不良 漏電流產生

                    高電壓造成漏電流(線路設計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怎么会漏电啊,主要看你目前存在的故障什么,难道...

不是,我是学生,理论上有什么原因导致漏电。毕业设计的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床帶電我曾遭遇到 來自伺服電機(主軸電機)射頻干擾 ...

高电压造成漏电时?是指线路造成涡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機床帶電我曾遭遇到 來...

材料絕緣 線路分布

网友C(2016-12-14):
接线接头的防护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