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16-03-10):
电动车如今已进入我们的生活,方便了我们的出行,而且还环保,正是我国目前提倡的“低碳生活”;但它的充电器故障率较高,很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出于这个缘故,根据本人多年的维修经验,写了这篇文章,希望对电子电器维修人员和广大的电子爱好者,提供维修资料,供维修参考用。为了方便说明,本文还是从原理开始说起。
一.工作原理
我们目前用的电动车充电器大部分都是脉冲式充电器。就目前来说,以UC3842为主控芯片的充电器还是占绝大多数,当然也有不少是以TL494为主控芯片的充电器,对于采用这种芯片的充电器本文不做阐述(因这两种充电器的维修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这类充电器的原理与开关电源的原理是基本相同的220V的交流电经交流滤波电路滤除外来的杂波信号(同时也防止电源本身产生的高频杂波对电网的干扰),再经二极管桥式整流电路和滤波电路,整流滤波后得到约300V的直流电,送给功率变换电路进行功率转换。功率变换电路中的开关功率管(IGBT)就在脉冲宽度调制控制器(UC3842)输出的脉冲控制信号驱动下,工作在“开”“关”状态,从而将300V直流电切换成宽度可调的高频脉冲电压。把高频脉冲电压送给高频脉冲变压器,其次级就会感应出一定的高频脉冲交流电,并送给高频整流滤波电路进行整流,滤波;最后输出一个很平滑的直流电,供给蓄电池充电。由于蓄电池刚开始充电时和充过一段时间后,蓄电池的容量和端电压均不一样,这就由充电器内部取样电路将取样信号通过光电耦合器(PC817)送入控制电路,经过脉宽调制芯片(UC3842)内部调制,由控制电路的输出端将变宽或变窄的驱动脉冲送到开关功率管的栅极,使变换电路产生的高频脉冲方波也随之变宽或变窄,使蓄电池的充电分别进入:恒流充电,恒压充电和浮充充电这三个充电阶段。
二.常见故障分析及维修
由于电动车充电器的输入部分工作在高压,大电流的状态下,故障率最高,如高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开关功率管等较易损坏。其次就是输出整流部分的整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滤波电容,限流电阻等;再就是脉宽调制控制器的反馈部分和保护部分。
2.1保险丝熔断
一般情况下,保险丝熔断说明充电器的内部电路存在短路或过流的故障。由于充电器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直流滤波和振荡电路在高压状态工作时间太长,电压变化相对大。另外电网电压的波动,浪涌都会引起充电器内电流瞬间增大而使保险丝熔断。
维修方法:首先仔细查看电路板上面的各个元件,看这些元件的外表是否被烧糊或有电解液溢出,闻一闻有没有异味。再用万用表进行检查。首先测量一下电源输入端的电阻值,若小于200KΩ,则说明后端有局部短路现象,然后分别测量四只整流二极管正,反向电阻和两个限流电阻的阻值,看其有无短路或烧坏;然后再测量一下电源滤波电容是否能进行正常充放电,再就测量一下开关功率管是否击穿损坏,以及UC3842本身,及周围元件是否击穿,烧坏等。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因是在路测量,有可能会使测量结果有误,造成误判。因此必要时可把元器件焊下来再进行测量。如果仍然没有上述情况则测量一下输入电源线及输出电源线是否内部短路。一般情况下,熔断器熔断故障中,整流二极管,电源滤波电容,开关功率管,UC3842是易损件,损坏的概率可达95%以上,一般着重检查一下这些元器件,就可很容易排除此类故障。
2.2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如果保险丝是完好的,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各级直流电压无输出。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
维修方法:首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高频脉冲变压器次级的各个元器件是否有损坏。排除了高频整流二极管击穿、负载短路的情况后,再测量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如果这时输出仍为零,则可以肯定是电源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最后用万用表静态测量高频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及低压滤波电容是否损坏。如果确实是相关的元件损坏,在更换好新元件后,开机测试,一般故障即可排除。需要说明的是:电源输出线断线或开焊、虚焊也会造成这种故障。在维修时应注意这种情况。
2.3无直流电压输出,但保险丝完好
这种现象说明充电器未工作,或者工作后进入了保护状态。
维修方法:首先应判断一下充电器的主控芯片UC3842是否处在工作状态或已经损坏。判断方法是这样的:加电测UC3842的第7脚对地电压,若测第8脚有+5V电压,1,2,4,6脚也有不同的电压,则说明电路已起振,UC3842基本正常;若7脚电压低,其余管脚无电压或不波动,则UC3842已损坏。UC3842芯片损坏最常见的是7脚对地击穿,6,7脚对地击穿和1,7脚对地击穿。如果这几只脚都未击穿,而充电器还是不能正常启动,则UC3842必坏,应直接更换。若判断芯片未坏,则着重检查开关功率管栅极的限流电阻是否开焊、虚焊或变值以及开关功率管本身是否性能不良。除此之外,电源输出线断线或接触不良也会造成这种故障。因此在维修时也应注意检查一下。

UC3842的各管脚功能及正常工作时的对地电位表
管脚号
功能
对地电位
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
2.5V左右
反馈电压输入端
2.51V左右
电流检测输入端
小于1V
定时端f=1.8/(RT×CT)
2V左右
公共地端
0V
推挽输出端
15V(方波)
电源端
15V
5V 基准电压输出端
5V

2.4有直流电压输出,但输出电压过高
这种故障往往是由稳压取样和稳压控制电路出现故障所致。在充电器中,直流输出、取样电阻、误差取样放大器、光耦合器、电源控制芯片等电路共同构成了一个闭合的控制环路,任何一处出问题都会导致输出电压升高。
维修方法:由于充电器中有过压保护电路,输出电压过高首先会使过压保护电路动作。因此对于这种故障的维修,我们可以断开过压保护电路,使过压保护电路不起作用,在这时,测量开机瞬间的电源主电压。如果测量值比正常值高出1V以上,说明输出电压过高。我们应着重检查取样电阻是否变值或损坏,精密基准电压源(TL431)或光耦合器(PC817)是否性能不良,变质或损坏;其中精密基准电压源(TL431)极易损坏,我们可用下述方法对精密稳压放大器作出好坏的判别:将TL431的参考端(Ref)与它的阴极(Cathode)相连,串10k的电阻,接入5V电压,若阳极(Anode)与阴极之间为2.5V,并且等待片刻还仍然为2.5V,则为好管,否则为坏管。
2.5有直流电压输出,但输出直流电压过低
对于这种故障现象,根据维修经验可知,除稳压控制电路会引起输出电压过低外,还有以下几点原因:
(1)输出电压端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失效等,可以通过代换法进行判断。
(2)开关功率管的性能下降,必然导致开关管不能正常导通,使电源的内阻增加,带负载能力下降。
(3)开关功率管的源极通常接一个阻值很小,但功率很大的电阻,作为过流保护检测电阻,该电阻的阻值一般在0.2欧到0.8欧之间。该电阻如变值或开焊,接触不良也会造成输出电压过低。
(4)高频脉冲变压器不良,不但造成输出电压下降,还会造成开关功率管激励不足从而屡损开关管。
(5) 高压直流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6)电源输出线接触不良,有一定的接触电阻,造成输出电压过低。
(7)电网电压过低。虽然充电器在低压下仍然可以输出额定的充电电压,但当电网电压低于充电器的最低电压限定值时,也会使输出电压过低。
维修方法:对于这种故障我们可以根据以上故障原因,来逐一进行排查。但在实际维修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排查,不一定要逐一排查。首先用万用表检查一下高压直流滤波电容是否变质,容量是否下降,能否正常充放电。如无以上现象,则测量一下开关功率管的栅极的限流电阻以及源极的过流保护检测电阻是否变值,变质或开焊,接触不良。经判别后,若无问题,再检查一下高频变压器的铁芯是否完好无损。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就是输出滤波电容容量降低,甚至失容或开焊,虚接;电源输出限流电阻变值或虚接,电源输出线虚接等。在实际维修时,这些因素都不要放过,都应检查一下,以保证万无一失。
2.6散热风扇不转
这种故障原因主要是控制风扇的三极管(一般为8550或8050)损坏,或者风扇本身损坏或风叶被杂物卡住。但有些充电器中采用的是智能散热,对于采用这种方式散热的充电器,热敏电阻损坏的概率是很大的。
维修方法:首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控制风扇的三极管是否损坏,若测得此管未损坏那就有可能是风扇本身损坏。可以把风扇从电路板上拔下来,另外接上一个12V的直流电(注意正负极),看是否转动,并看有无异物卡住。若摆动几下风扇的电线,风扇就转动,则说明电线内部有断线或接头接触不良。若仍不转动,则风扇必坏。对于采用智能散热的充电器来说,除按上述检查外,还应检查一下热敏电阻是否不良或损坏,开焊等。但要注意此热敏电阻为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更换时应注意。
三.检修实例
实例一.YG-WY-H型电动三轮车智能充电器有电压输出,但充不进去电
根据此故障现象,初步判断电源输入整流电路部分可能有故障,也有可能是输出电源插头与充电插座接触不良所致。用十字旋具将充电器的四颗紧固螺钉拆下,打开上盖。首先看到输入整流电路中的电源滤波电容已炸裂,漏液(C5 82Uf/400V)。然后用万用表的“RX1”欧档测量一下输出电源插头和充电插座,发现阻值很小,几乎为0欧,这说明它们接触良好。为了万无一失,再用万用表测量其它易损坏的元件及充电保险,经测量均未损坏。最后换上一个与原来电压(耐压可大于原来的值,但绝对不能小于原来的值)和容量相同的电解电容(82uf/400V),焊好,插上电源插头和充电插头。经数小时的充电,充电器上的“充满”指示灯亮,表明蓄电池已充满,故障排除。部分电路图及故障点见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