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说明书

楼主(2016-03-10):
温控表型号:

韩国的牌子。NX4

网友A:
功能 • 模糊功能 • Zone PID功能 • Group PID功能 • 自动联算功能(ST, 低 PV)
• 警报输出功能(AL-1,2) • 多种输出入 • 外部接点输入功能(D11,D12) • 输出限制功能
• 加热/冷却控制功能 • 加热器断线警报功能(HBA1) • 通信功能(RS 485/422) • 保护构造(1P 65, 但,只限于前面)
• 输入Filter:OFF,1∼120秒 • 传送输出功能(PV, SV, MV) • 加热/冷却滞后作用可变功能

电源电压 100 - 240 V AC (电压变动率 ± 10%)
消耗电力 最大10 V A 以下
输入的种类 • 热传带 : K, J, E, T, R, S, B, L, N, U, WRe 5-26, PL-Ⅱ • 测温阻抗体 : Pt 100Ω, KPt 100Ω
• 直流电压输入:是 1∼5V (4-20mA DC时,请务必在外部连接 250Ω(0.1%)), -10∼20mV, 0∼100mV(Free Scale方式)

输入周期 250mS
输入显示分辨率 基本上在输入信号和测定范围的小数点以下
输入阻抗 热传带及 mV 输入 : 1MΩ以上, DC V输入 : 约 1MΩ
信号源容许阻抗 热传带: 250Ω以下, 电压: 2㏀以下
导线容许阻抗 测温阻抗体: 150Ω以下/线 (但, 3线间的导体阻抗必须要相同)
输入容许电压 ±10V以内(热传带, 测温阻抗体, 电压: mV DC), ±20V以内(电压:VDC)
噪音消除比率 NMRR(正常模式): 400dB以上, CMRR(共同模式): 120dB 以上(50/60㎐ ±1%)
适应规格 热传带 / 测温阻抗体 (KS/IEC/DIN)
基准接点补偿误差 ±1.5℃(15∼35℃之间), ±2.0℃(0∼50℃之间)
烧断检测 热传带: OFF, 可选择UP/DOWN, 测温阻抗体: OFF, 可选择UP (热传带及测温阻抗体烧断时的检测电流 : 约 50nA)
测定精度 ±0.5% (FULL SCALE)
输入范围 在输入信号和测定范围标的范围内可变更热传带及测温阻抗体
在各测定范围的范围内可变更直流电压的最小电压,最大电压
在测定范围的条件内可进行(SCALING)

传感器驱动电源 DC 24V (内部阻抗 1.2kΩ) Max 50mA DC 15V (内部阻抗 60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