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 80EH error指示灯闪

楼主(2016-03-10):
台达 dvp 80EH error指示灯一直闪 重启也是这样 , 记得上次运行后(正常)没有人动,中途停过一次电,之后启动就一直这样闪error灯了。请问有哪些原因呢?、

网友A:
清空程序看看;

下载一个简单的逻辑执行看看;

我先后使用过3台这个80EH ,也出现过同样的毛病,都换货处理。我现在高度怀疑台达的这一款机型不怎么……

下次遇到这样的设计就要考虑小点数的EH加扩展模块来解决。我当时也是综合比较选用的80EH,结果悲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空程序看看;下载一个简单的逻辑执行看看;我先后使用过...

引用 网友A:
清空程序看看;下载一个简单的逻辑执行看看;我先后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空程序看看;下载一个简单的逻辑执行看看;我先后使用过...

你有这款plc 的编程手册吗 可以发给我一分嘛873244053qq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清空程序看看;下载一...

去中达电通或者台达官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我...

手册是通用的吗  我只找到3eh 这些 没有80eh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an...

编程手册当然是通用的,针对每个型号单机他们有一个安装说明,这些你可以都在官网免费获得。

网友B:
你这个情况不太好判断

下载资料可以到中达官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