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交流可控硅调速控制电动机低速性能

楼主(2016-03-10):
        交流单相220V可控硅调速,控制单相串励式电动机,100V以下电动机产生啸叫,速度不稳,高速后,转速正常,但是还是有噪音(比较直接接AC220V)。

       求大师们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你用调压变压器试一下!可控硅出来的不是完整的正弦波。

网友B(2016-04-12):
有可能是可控硅造成的相位变形所致,加电容弥补相位可做尝试。

网友C:
串励式电机开环电机,主要原因低压时有电流断续现象产生,电容弥补。